我最近想学pads,不想用protel了,不知道实际工作中哪种软件普及些?

楼主(2021-07-21):
我最近想学pads,不想用protel了,不知道实际工作中哪种软件普及些?

网友:
pads相对好用一些,在南方算是主流,当然多层板的用cadance的比较多,在北方因为学校都交protel,所以相对可能会多些。实际上用精了,哪个软件都大同小异,只是工具而已。板厂做扳子需要gerber就可以了,各个软件都可以出gerber。

网友:
对于简单的板子,比如单面的电源板、功放板,用Protel会比较方便,因为protel可以不受规则限制随意画线,而在PADS中,没有网络的地方一般是不能画线的对于复杂的数字电路,双面或者更多层,比如包含SDRAMDDR等大规模电路,用PADS会方便很多,便于控制阻抗和高速线等长设计

网友A:
我就用pads,比protel强多了。PCB厂做板子时,你只要出gerber文件给他就行,不用转化成protel的形式的。protel已经是N年前的软件了,超级难用,效率低,麻烦,所以建议你用PADS的最新版本PADS9.2。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就用pads,比protel强多了。PCB厂做板子时,你只要出gerber文件给他就行,不用转化成protel的形式的。pro ...

印象中pads最新版已經到VX2.8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