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dence 里面,元器件的 pspice 模型描述是什么语言啊?

楼主(2021-07-21):
candence 里面,元器件的 Pspice 模型描述是什么语言啊?

网友:
对于所需要的元件的模型,只好自己来建立。但是要建立一个精确的模型,严格来讲,需要从物理本质出发,并要考虑到许多有关的因素,做起来是比较繁杂而困难的。

不过,可以首先从元器件的宏观特性出发,建立一个比较简单而近似的模型来应用,以后再慢慢修改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