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电子插件加工,SMT加工?行业前景怎样?

楼主(2021-07-21):
什么是电子插件加工,SMT加工?行业前景怎样?

网友:
电子插件(PTH)PTH  1:既是电子行业对通孔直插式元件的统称.包括DIP,PICC,PTH等2:金属管穿过电路板孔洞的表面,连接双面板上的两面电路,在多层板中还起到连接内部电路的作用。

所用设备波峰焊SMT就是表面组装技术(表面贴装技术),和插件对应的是SMD(表面贴装元件),
所用设备回流焊

网友:
就是cob工艺的,是把裸片ic用铝线直接封装在电路板上

smt是表面贴装工艺,简单说就是使用贴片元件,用印刷锡膏-贴片-回流焊完成pcba作业流程

用于代替老式的插件焊接工艺 插件加工也就是把插件元件焊接在pcb板上
部分大功率或插座晶振弹簧等元件无法设计成smd的还是用插件焊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