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T平台和云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1-07-21):
IoT平台和云有什么区别?

网友:
移动的不清楚,华为的看过PPT,应该是和阿里云等云计算厂商类似的架构,基于自家的IAAS。前端MQTT broker,实时计算cloudstream同时支持flink和spark,基于hbase的时间序列数据库cloudtable,类似flume/kafka的DIS消息队列,集成了帆软和永洪国产BI报表引擎等。好像还有个分布式空间数据库服务。

网友:
我发现许多人对IoT有很大的误解,对IoT平台也有很大的误解。IoT Platform的platform的含义就是以这个平台做基础,客户拿过去可以基于这个平台快速做出物联网应用系统。其本质其实是一个物联网系统的二次开发平台,是为了方便用户不重复造轮子的产物。其他行业也有类似的平台。比如一个公司要做个网站,就要用wordpress、drupal, joomla, maglonia这种cms平台,而不是自己用PHP从零开始写自己去研究内容发布主题管理权限控制。要开发erp,可以基于odoo, ofbiz。要开发crm,可以基于salesforce、sugarcrm之类二次开发。要做nms网管系统,就找webnms,opmanager, zabbix这种的,而不是自己去实现snmp数据采集Agent数据存储告警引擎设备模板。要做智能楼宇,就用Niagara,metasys智能楼宇平台之类的。做手机应用,只要会调用android和iOS移动端平台的接口。平台是个半成品,它的关键是能支撑起重任——能大大降低最终用户开发难度、开发风险、开发成本、开发时间。IoT平台考虑的是如何安全可靠可扩展的接入大量物联网设备,并在此基础上,可以在平台之上,让不同行业的用户快速容易的做物联网数据的存储分析展示。至于这个软件平台,是只能跑在某一家或某几家云服务上,还是cloud agnostic能部署到不同厂商的云服务器或者机房的物理机上,看这个软件平台供应商的选择,这个只涉及到平台产品的部署架构。一般云计算厂商如aws, azure, aliyun, google cloud的IoT都会基于自家的云服务来搭建,这样方便用户整合,比如aws IoT message broker收到数据直接通过IoT Rules中转给后端dynamodb/lambda/S3/SQS/Kinesis/ElasticSearch等。同时aws也可以卖相关服务。而非云计算厂商的物联网云平台的部署架构则有三种选择。一是底层服务依赖于一个云计算厂商,比如用了google cloud的无服务架构或者用了阿里云的时间序列数据库,二是同时支持多个云计算厂商上的部署,三是平台本身是平台中立的,底层服务不依赖于除了虚拟机网络存储之外的云计算厂商的服务。

网友:
云和IoT云都是市场分工的产物。云让云的用户不用考虑网络服务器存储数据库消息队列之类的安装运维管理,让用户专注基于云做业务。IoT平台,让其用户不用操心这些烦心事:1. 边缘层网关如何与物联网设备通信2. 网关与云端的双向安全通信3. 数据如何存储如何分析4. 设备多了后如何provisioning5. 如何管理设备权限6. 如何下发控制命令和远程配置7. 如何对现场网关远程OTA升级8. 如何24*7可靠运行9. 如何能适配不同现场硬件10. 如何与第三方信息系统集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