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有源压电式蜂鸣器只需要接上额定直流电压即可发声?

楼主(2021-07-21):
为何有源压电式蜂鸣器只需要接上额定直流电压即可发声?这种蜂鸣器可以接音频输出信号作为普通喇叭用吗,为什么?

网友A:
    因为有源压电式蜂鸣器内部有振荡电路(由晶体管或集成电路组成)和驱动电路,所以只需提供直流电源即可发声。明白了吗?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有源压电式蜂鸣器内部有振荡电路(由晶体管或集成电路组成)和驱动电路,所以只需提供直流电源即可发声 ...

对,又因为内部振荡电路的振荡频率是固定的,所以只能发出一种声音,不能用于普通喇叭电路。

网友:
    :lol:lol:lol:lol:lol:lol:lol

网友:
    :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

网友(2021-08-24):
    原来如此,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