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为什么左图需要二极管而右图不需要,左图二极管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21-07-21):
如下左图是有源电磁式蜂鸣器的驱动电路,右图是有源压电式蜂鸣器的驱动电路。请问为什么左图需要二极管而右图不需要,左图二极管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是电磁的一般来说都有线圈,线圈能量在开路时需要有泄放路径。二极管就是干这个的。
另外,左边图管子用的有问题。

网友:
    马达,继电器 ,蜂鸣器,变压器等电感线圈类元器件,需并联电阻,二极管来续流,保护开关管。

网友:
    百度一下续流二极管基本就清楚了

网友:
    因为电磁式蜂鸣器内部有线圈,在三极管关断的瞬间,线圈会产生一个反向的电动势(图中方向是下正上负),二极管的作用是给线圈提供一个电流的泄放通路,不至于对三极管造成损害。右图因为压电式蜂鸣器是靠压电陶瓷片的振动发声,内部没有线圈等感性原件,所以不需要放电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