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防止PCB扳弯翘的方法?

楼主(2021-07-21):
有没有防止PCB扳弯翘的方法?求帮忙

网友:
    你的掰弯是指后面使用过程的掰弯还是在制版或者焊接阶段的弯曲?

网友:
    加板厚、添加平衡铜

网友:
    板子各层之间的铜面积均衡

网友:
    在残材地方铺铜,并且以小方块的形式平铺在残材的部位

网友:
    PCB设计及生产阶段考量:
高TG
加板厚
平衡叠层
    拼版连接筋强度

    SMT阶段考量:
降低炉温
    使用托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