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挑选FPC板的方法有哪些?

楼主(2021-07-21):
请问挑选FPC板的方法有哪些?

网友:
    考察制造商的专业成熟度
  通常情况下有一定经验的朋友挑选fpc板会第一时间关心其技术的成熟度,而这个可以从其背后制造商在该类技术领域的从业经历中评估出来,而一般在fpc板品牌官方网站等官方媒体渠道中都有相关内容的介绍。

网友:
    考察产品的具体参数和品质表现
      然后我们还可以考察fpc板产品本身的具体参数及品质做工表现,可以说这个是最能只管评估其质量以及实际应用表现水平的过程了,而且这个深入了解的过程对我们判断该fpc板产品能否达到我们各个细节要求也很有帮助

网友:
    听取行业前辈的指导和推荐
我们可以听取对fpc板制造应用行业有专业知识储备及实际经历的前辈的建议和推荐,因为他们大多数都是基于专业视角和实际经历感受给与的指导,而且与前辈专家的深入沟通也有助于我们后续选购以及使用fpc板能得到相关专业指导

网友:
    你是找板厂供应商,还是找FQC检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