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FPC软板常遇到问题分析与研究

楼主(2021-07-21):
使用FPC软板常遇到问题分析与研究- _% k2 C' X1 m8 H% ^

网友:
两端导电面在FFC同一面,补强板贴在绝缘胶纸上

网友:
两端导电面在FFC同一面,补强板贴在导体上。

网友:
两端剥皮,作焊接用。FFC加工线有:镀金排线、分线、包高温胶、醋酸布、导电布、铝箔、铜箔、银箔、镀银浆、打端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