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图前要suppressing unused padstacks的原因是什么

楼主(2021-07-21):
出图前要suppressing unused padstacks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A:
就是purge掉不内层不用的pad.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purge掉不内层不用的pad.

为什么要purge掉内层不用的pad呢?

网友:
删除使用过以后又删除不再使用的padstack定义,可以删除多余的D码

网友B:
    去掉内层没有连接网络的焊盘,有助于提高信号的性能,相当于吧多余不用的焊盘钻掉,像高速信号才这样做,一般都按照常规不去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掉内层没有连接网络的焊盘,有助于提高信号的性能,相当于吧多余不用的焊盘钻掉,像高速信号才这样做,一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