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芯片为什么要一级级地追赶,而不搏一搏,直接造同时代标准的?

楼主(2021-07-21):
国产芯片为什么要一级级地追赶,而不搏一搏,直接造同时代标准的?! |/ m( n2 i( I

网友:
我是做逻辑芯片出身的,从200mm的130nm节点做起。那个时候,中国有此研发能力的只有中芯国际。当时的台积电就在量产90nm,正在研发65nm。而Intel已经一骑绝尘,奔向45nm了。也就是说,我们和台湾兄弟差一两代水平,而和美帝的业内标杆,差了。。。不是数字上的几代而已,还包括完全不同技术的一次飞跃。

网友:
首先是因为技术难度,无法实现弯道超车,其次是芯片不是赌徒心里所谓的搏一搏单车变摩托。无论是从材料、设备供给端来看,还是量产工艺国内都无法直接进行目前最先进的3nm工艺生产。至少我们目前还是需要按照摩尔定律一步步一级几往下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