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梯限速器测试仪的现场操作培训及限速器常见故障分析

楼主(2021-07-21):
电梯限速器是电梯运行安全保护的重要部件之一。限速器是限制电梯运行速度的装置,与安全钳配套使用。当轿厢上行或下行超速时,通过电气触点使电梯停止运行,当下行超速,电气触点动作仍不能使电梯停止,速度达到一定值后,限速器机械动作,拉动安全钳夹住导轨将轿厢制停。由此可见限速器在电梯安全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根据TSG T7001-20092号修改单 2.11中规定:使用周期达到2年的电梯,进行一次限速器动作实验,使用期限达到15年的应当每年进行一次限速器动作实验。在过去的1号修改单中,限速器动作实验是由检验单位进行,2017年10月1日生效的2号修改单规定了限速器动作实验由维保单位在自检的时候进行,这就直接导致了很多维修人员不会做限速器动作实验,今天我们就以Delta德尔塔仪器自主研发设计的GS-X100型电梯限速器测试仪作为检验工具,以制定的限速器检测操作规范作为检测工作的指导,为电梯监检和定检工作提供科学、公正、客观的数据资料。

在对电梯的安全部件限速器的实际检测过程中所到了一些操作、判断和处理的方法提出来与业内的诸位大神共同探讨。

限速器现场测试实际操作过程
检测人员守则:
严禁介入与限速器数据检测无关的操作,客观的测量限速器数据并输入到限速器测试仪中进行操作.检测和获取限速器的电器开关与机械动作的数据资料。将人为主观的操作失误降为零。
测试前准备:
1检查
a) 限速器铭牌上的型号,出产编号,额定速度是否与申请单相符;
b) 检查限速器合格证标签完好,底座固定,电器开关灵活;
c) 检查限速器的外观要清洁,无油污,铅封,漆封要完好;
d) 检查电梯主电源切断,钢丝绳与限速器的槽轮是否安全脱开;

2操作:
a) 把检测仪器的电器开关测试线接入电器开关接线柱上;
b) 将检测仪器接入220V电源,测量钢丝绳与槽轮的结节处直径,计算并求出周长;
c) 打开开关,轻触仪器键盘,依次输入周长,初速,轮号,再按复位键待用;
d) 将磁珠贴在槽轮结节处,记号面朝外,霍尔探头距磁珠8-10MM处安放稳;
e) 轻触启动键,测试霍尔对磁珠是否有感应。

3测试:
a) 将启动后转动的电动机胶轮,轻触限速器的槽轮单边,使其匀速转动并加速至反馈的数据达到限速器额定速度;
b) 轻触仪器测试键,进入数据检测记录阶段;
c) 继续使电机加速依次使电器开关动作,机械动作,将电器开关与机械动作数据重复打印两遍后将限速器的电器开关及限速器恢复正常;
d) 按复位键,重复1-2操作过程两遍。完成数据采集工作;
e) 如遇限速器在维护,保养方面的问题应在现场向维护保养单位予以指出并改正.

注:
(限速器检测详细过程)

(一)、采集资料
1、进入机房打开测试仪器箱,并要求接插220V交流电源;
2、采集并输入被测限速器槽轮周长(毫米)资料;(采集方法:测量两钢绳外缘距离-钢绳的直径×3。14),初速(毫米/秒)资料(限速器额定速度+50~100)以及检测仪电机主动轮的轮号(大轮2002/小轮2001)后轻按复位键;

(二)、配合准备

1、核对限速器型号,动作方向。请维保人员将电梯开至次顶层,切断电源;
2、由维保人员进入底坑托起涨紧轮,再由轿顶维保人员配合将钢绳向上传递,用大力钳将限速器钢绳从上行道口处夹起与槽轮上完全脱开后,用大力钳将钢绳在下行道口处夹住钢绳至限速器的钢绳与槽轮完全脱开并能自由转动;
3、将一枚磁钢有记号的一面朝外放在槽轮外缘直角平面处,将感应探头平面置于距磁钢8-10毫米稳妥处;
4、将限速器测试仪电器开关接头接入限速器电器开关线柱上待用。

(三)、测试操作
1、轻按启动键,双手捧起转动的电动机轻靠槽轮并确认其被动向下转动,观察感应探头测到的槽轮速度达到初速时轻按测试键为被动槽轮加速;
2当速度达到电器开关动作速度后分离电器开关电源线,电机继续转动加速至机械动作使其电机运转受阻(压绳重锤需使用限速器检测仪器的过程性霍尔探头在重锤下压运行中给予反馈信号)后,测试仪打印机自动打印出电器,机械两个动作速度的数据资料,再轻按重复键重复打印电器,机械两个动作速度资料。依次类推重复5,6条款。

(四)、测试结束
1、将磁钢从槽轮取下放妥并先将钢绳对准槽轮,按二—4操作方法取下夹钢绳的大力钳。
2、清点整理工具。检测工作完毕。
3、请检修人员按照“检规”将电梯各项安全工作检查后恢复运行。
4、检测人员退出现场。
4、限速器检测不达标的判定:
1)、使用限速器检测仪首次转动测速检测数据不达标准应作为资料记录在案;
2)、使用限速器检测仪连续转动测速三次检测数据不达标的判为数据不达标准,应在当场出具限期检测数据达标整改通知单,并通报电梯检验室相关检验员暂停电梯监检工作,待限期调整,校正修理并重新检测合格后再恢复监检。

5、对于限速器检测数据不达标准的处理方法:
1)、由电梯生产厂家和电梯维修保养单位派谴专业人员调整、校正和修理后并申请复检;
2)、由用户和维保方共同申请委托专业人员进行调整、校正和修理的服务后申请复检;
3)、对在现场对限速器进行校正和修理要慎重。

6、对于限速器检测不合格的判定及处理方法:

1)、对调校后检测数据仍然不能达标准的,初步判定限速器不合格,上报电梯检测质量分管领导根据实际情况签发限期调校/修理通知书或者更换。其间,电梯必须停止运行。
2)、对检测仪器首次检测数据不达标准的限速器必须在检测后的三个月内对其进行复检,复检首次转动检测数据资料再次不达标准,上报电梯检测质量分管领导,根据实际情况,签发限期调整、校正、修理/通更换知书。其间,电梯必须停止运行。

7、限速器的维护,保养,调整,校正,修理概念的理解

维护:
对限速器加罩护盖,没有护盖的限速器必须划定安全范围并保持限速器的整体清洁;

保养:
定时清理限速器和钢绳的油灰污垢,对转动中轴加注多用途油脂,传动轴加注润滑剂,对抑动部分加注抑制剂,对滑动部分进行清理,平复摩擦损伤处以及对转动不畅的轴喷除锈剂进行清洗;

调整:
对限速器电器开关位置调整,电器开关臂灵活性的调整,击打螺丝调整,抑动碰珠调试灵活,摆锤与棘爪传动桥的微调螺丝的调整。

校正:
移动滑板的修正,摆锤轴,传动臂,棘爪轴的清洗和调节,摆锤与棘爪过桥的平衡校正,电器开关与机械动作速度的差距的调整。

修理:
机械动作的主弹簧的调整,更换,定位,封铅;转动或止动部分的拆卸和调整;主转轮的拆卸和主副弹簧的调整;超高速电梯限速器的电器开关调整。

8、限速器的常见故障及解决方法
限速器排障之一
型号2A2
额定速度:1.75M/S
动作速度:2.46M/S
故障原因:中轴溢出的黄油凝固后使得传动件的滑动不畅。
解决方法:清除溢出的油污,调松滑板的压簧。

限速器排障之二
型号:DG242(BP733.xsq115)
额定速度:1.75M/S
动作速度:2.38-2.34S/M
故障原因:维保方法长期有误,使得油泥与污渍阻碍限速器动作
解决方法:彻底擦拭绳轮的槽口转动部件

限速器排障之三
型号:GBP(XS2)
额定速度:0.5M/
动作速度:无法测出
故障原因:中轴转动不畅
处理方法:卸下绳轮,清洗中轴。
限速器排障之四
型号:TAB
额定速度:2.5M/S
动作速度:2.83M/S
故障原因:限速器的电器开关装置触杆在涨紧轮不规则的运行中动作。
解决方法:调整弹簧和拉簧将腰子盘的企口非正常的弧度校正。

限速器排障之五
型号:PB56(xsq115-2);
额定速度:0.5M/S;
动作速度:0.98M/S;
故障原因:因电器安全装置触杆阻碍下摆杆的动作;
解决方法:将电器安全装置向后移动,并调整角度,使下摆杆的触头在动作时的惯性可以直接作用于电器安全装置触杆的前尖部分。

限速器排障之六
GBP(XS2)型限速器的困惑
——对称也不是完全美
型号:GBP(xs2);
额定速度:1.6M/S
动作速度:2.12M/S
故障原因:电器安全装置触头与限速器机械同时动作;处理方法:将作用于电器安全装置触杆的摆板的下方棘爪加长2MM。

限速器排障之七
GBP(XS2)型的限速器的困惑——被消逝了的弹力
故障原因:限速器因凸轮与滚轮的油污太重延缓和加速了动作时间
解决方法:清洗擦净凸轮与滚轮之间的外面,更换滚轮的胶圈;

限速器排障之八
GBP(XS2)的困惑之——不良的部件成障碍
故障原因:在测试限速器的转动中,具有弧度摆板推动了电器安全装置触头后又被触头卡住了摆板的弧度的尾部使得棘爪与棘齿无法啮合的限速器无法动作或延后动作。
解决方法:调整电器安全装置触头与摆板之间的间隙与弧度;调整电器安全装置安放的角度或更换电器安全装置。

限速器排障之九
型号:GBF(xs1)
额定速度:1.6M/S
动作速度:2.38M/S
故障原因:长期缺乏保养,缺失特殊保养;
解决方法:以超速的方法反复使其动作的特殊保养的方法;

限速器排障之十——给顽症动手术
型号:GBF(xs1)
额定速度:1M/S
动作速度:1.89M/S
故障原因:内部锈死,经过多次超范围速度动作后仍然不能恢复。
解决方法:打开铅封的护板将主弹簧松开,经过转动动作把里面的铁锈扫出后将弹簧逐步收紧到原处。

限速器排障之十一——偷懒的电器弹压板
型号:GBF(XS1)
故障原因:电器安全装置的弹簧板,电器安全装置触头与机关板的配合不当;
处理方法:按中轴顶针-顶扣机关板-弹压板-弹簧-电器安全装置位置-电器安全装置的触头的顺序进行逐项调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