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伟达面试题_allegro里同封装器件如何操作摆成一排/列,不借助skill

楼主(2021-07-21):
    英伟达面试题_allegro里同封装器件如何操作摆成一排/列,不借助skill,allegro自带功能,各位请发表下自己的操作方法

网友A:
    这不是基操?

网友:
    我也想知道: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

网友:
    我也能去英伟达了?  align命令不就行了。

网友:
    不是有对齐命令?

网友:
    有对齐操作呀

网友B:
16.6及以上版本:菜单Setup -> Application Mod e-> Placement Edit -> 框选器件 -> 鼠标放在被选中的器件上,然后右键选择Align Components -> Options面板中选择对齐方向、对齐方式和自动等分间距操作即可!

16.2、16.3版本的菜单Setup -> Application Mod e-> Placement Edit -> 框选器件 -> 鼠标放在被选中的器件上,然后右键选择Align Components 只能选择简单的水平或垂直方向对齐。

15.x自带没有对齐的功能。不过15.x、16.x和17.x都可以使用录制的方法,同时可以设置为快捷键更快更方便,具体方法可以参考以下链接的帖子:https://www.eda365.com/thread-220546-1-1.html

网友:
    除了对齐功能,还可以用格点、Copy+Swap

网友:
    元件对齐在实操中还是用的挺多的

网友:
    怎么能不通过skill实现不同封装的pin对齐?

网友:
    一般软件有对齐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16.6及以上版本:菜单Setup -> Application Mod e-> Placement Edit -> 框选器件 -> 鼠标放在被选中的器件 ...

    我也是这么回复的 但并未得到认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基操?

不是我们以为的那种基操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这么回复的 但并未得到认可

考某一个不常用的操作没什么意义,对于很多设计牛逼的人来说人家未必会用某一个操作。allegro的功能多到你无法想象,一般用5年以上的专业户能真正了解allegro 25%的功能都寥寥无几!更何况绝大部分人都只是为了工作谋生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这么回复的 但并未得到认可

破事这么多,揍他一顿

网友C:
    考这种题的目的是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考这种题的目的是啥呢?

    考核软件操作+SI+PI

网友:
引用 楼主:
    考核软件操作+SI+PI

    软件操作还能理解,但是skill更有效率。SI和PI就。。。我的水平还理解不到这层面

网友:
    先要熟悉基本操作,再琢磨skill...

网友:
    最终答案是什么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这么回复的 但并未得到认可

    这就很有意思了,不然借助skill,基本操作又否定,那这题考的是什么呢?这样的考核根本没意义,操作类的上机测试就行了。

网友(2022-05-17):
    我觉得copy假器件比你这个快,假器件设置好个数,间距,然后替换

网友:
    应该是少了选中同封装器件这一步吧(find里选symbol type)

网友:
引用 网友B:
    16.6及以上版本:菜单Setup -> Application Mod e-> Placement Edit -> 框选器件 -> 鼠标放在被选中的器件 ...

    应该在操作对其操作之前,先移动相同封装的元件

网友:
    第一步,先将同一封装的抓取在一起,二,17.4有按排、列对齐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