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小白求救贴

楼主(2021-07-22):
想要做pi和SI仿真,需要配一个什么样的电脑啊?对显卡要求高还是对cpu要求高???

网友A:
    我觉得吧显卡不重要,重要的是最好CPU主频高8核以上,内存32G以上

网友:
    我觉得是先学会仿真吧

网友B:
    内存越大越好,推荐32G以上,CPU越高端越好,推荐I7以上,硬盘越大越好,推荐1T以上,显卡建议用独立显卡即可,其他部件要求相对就没那么高了

网友C:
    主要是吃CPU,如果筆記本,建議Intel I7-11代或者AMD-R9系列。經濟允許的情況內存可以大一點16G,顯卡不用太高端10系列顯卡足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要是吃CPU,如果筆記本,建議Intel I7-11代或者AMD-R9系列。經濟允許的情況內存可以大一點16G,顯卡不用 ...

    现在笔记本不都是16G普及了,公司台式机32G我觉得不够用,而家用笔记本大多只能加到32G,还是建议配个台式机

网友D:
    大内存,高性能CPU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存越大越好,推荐32G以上,CPU越高端越好,推荐I7以上,硬盘越大越好,推荐1T以上,显卡建议用独立显卡即可,其他部件要求相对就没那么高了

谢谢大佬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吧显卡不重要,重要的是最好CPU主频高8核以上,内存32G以上

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要是吃CPU,如果筆記本,建議Intel I7-11代或者AMD-R9系列。經濟允許的情況內存可以大一點16G,顯卡不用太高端10系列顯卡足以。

    您说的配置完全在经济能力以内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内存,高性能CPU

    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吧显卡不重要,重要的是最好CPU主频高8核以上,内存32G以上

    就按照这个配置做吧

网友:
    显卡算力對於full wave solver求解有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