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ltium designer中45°、90°及圆弧线的切换

楼主(2021-07-22):
一、增加输入法

    1、在输入法选项栏中,选择语言首选项。

    2、添加语言,选择英语(美国),然后进行安装。

二、在PCB中进行切换走线

    1、安装好输入法后,语言首选项切换为英语(美国)。

2、在PCB中,按shift+空格进行切换,可进行45°、90°、圆弧及任意角度线。

网友:
    一般软件上都必须是英文输入法,才能使用快捷键

网友:
    对,只有英文

楼主:
    也是我自己遇到的,当时还不清楚,按shift+空格键,一直切换不了

网友:
    在英文输入法下才能使用快捷键

网友A:
    每个软件应该都是这样把,在使用快捷命令的时候不能用拼音的输入法不然会不识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个软件应该都是这样把,在使用快捷命令的时候不能用拼音的输入法不然会不识别的。

有的快捷键,可以在搜狗的英文下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