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率PMOS及升压电路问题请教?

楼主(2021-07-22):
输入电压:4V,输出电压:5V,带载3.5A.整个升压电路的效率70%左右,
问题:这样的电路 我这里的PMOS 该如何选型呢,

另外一个问题:PMOS的参数总功率损耗(Pd)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A:
根据最大导通电压和电流,不能高于这个值

BMS
BMS

网友B:
你这个mos是控制电源切换的,和后面的boost无关(boost的mos集成在芯片内部)。

BMS

网友C:
    计算出输入电流多大,PMOS管大于此电流;
PD是PMOS的是指功耗,可以通过PD=I*I*Rds来估算,不能大于图中数据;

    BM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最大导通电压和电流,不能高于这个值

嗯嗯   是的  您有推荐PMOS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计算出输入电流多大,PMOS管大于此电流;
    PD是PMOS的是指功耗,可以通过PD=I*I*Rds来估算,不能大于图中数 ...

    输入端电流大概6A  请问您有推荐嘛  小封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mos是控制电源切换的,和后面的boost无关(boost的mos集成在芯片内部)。

我这里的PMOS是为了  设备不使用的时候 静态功耗低  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最大导通电压和电流,不能高于这个值

    嗯嗯 我计算了 ,实际也测量了  输入点电流大概需要6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