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图纸设计—元件选型

楼主(2021-07-22):
电气图纸设计—元件选型

电气元件的选型涉及的知识点比较多,今天从一个小的电路图说明选型的流程,仅供参考。
星三角起动法仅适用于正常运行时绕组为三角形联接的电动机,电动机的三相绕组的六个出线端都要引出,并接到转换接触器上。起动时,将正常运行时三角形接法的定子绕组改接为星形联接,起动结束后再转换为三角形联接。这种方法广泛应用于4-100kW的异步电动机当中,具有体积小,成本低,寿命长,动作可靠等优点。只有深入了解星三角形控制电路的原理,正确选择所需元器件,才能保证电动机的稳定、安全运行

网友:
正确选择元件,才能保证正常运行

网友:
工作原理
工作原理:星三角起动控制电路需3个交流接触器,主接触器KM1、星接触器KM2、角接触器KM3及一个延时继电器KT,起动时先KM1、KM2吸合,待电动机转速达到一定程度时,时间继电器KT延时后,KM1 、KM3吸合,以实现星三角接线方式的变换。
电压及电流关系:星形接法,I线=I相,U线= 1.73*U相;三角形接法,I线= 1.73*I相, U线=U相。从电源到U1、V1、W1节点是三角形的外围电路,所对应的电流是I线,电压是U线。从U1、V1、W1节点到U2、V2、W2节点都是三角形内部电路(粗实线所示),所对应的电流是I相, 电压是U相,从U2、V2、W2节点到O点是星形电路。电动机的额定电流为Ie,三角形内部电路线路额定电流为Ie′(根据电动机额定电流Ie而定),串接在三角形内部的元器件都应按照Ie′来核算。

网友:
元件容量选择
(一)断路器容量选择
一般情况下,鼠笼型电动机的直接起动电流是运行电流的5-7倍,即便是采用星三角降压起动电流仍为额定电流的2-5倍。断路器安装位置为三角形的外围电路,断路器按额定电流的1.5-2倍选择即可,选择过小,断路器会因起动电流过大而跳闸,造成无法正常起动。
二)交流接触器容量的选择
主接触器和角接触器都是串接在三角形内部电路里面,流过的额定电流是电动机额定电流的 1.73/3倍,即相电流,Ie′= 1.73*Ie/3,星接触器计算容量一般要略小于角接触器容量,经验值是主接触器的0.8倍,按照以上计算再加20%的余量,即可作为交流接触器容量的选择依据。此外,交流接触器容量的选择应尽量大些,以上计算值可以作为低限参考,应根据实际情况选型,以达到最高的性价比。
(三)电缆截面的选择
由于三角形接法外围电路流过的电流为线电流,因此电缆截面选择应根据电动机额定电流Ie来核算,三角形内部电路流过的电流为相电流,线路额定电流Ie′= 1.73*Ie/3,也就是说三角形内部电路电缆截面要根据 1.73*Ie/3来核算。星形电路导线截面一般都和三角形电路导线截面相等。
(四)热继电器容量的选择及整定
日常生产中,对于星三角起动电动机,热继电器是电动机的保护屏障,因热继电器整定出现问题而至电动机受损的事故屡有发生,其主要原因是对星三角控制电路没有深刻的认识,而使热继电器整定不到位。常见热继电器的安装位置有三种,如图A、图B、图C所示,因而它的规格选择和整定也应根据具体位置而定,热继电器的整定值应为所在线路额定电流Ie′的(1.1-1.2)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