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对真空发生器进行选型?常用的真空发生元件有哪些

楼主(2021-07-22):
    如何对真空发生器进行选型?常用的真空发生元件有哪些

网友:
    在需要产生真空的场合,真空发生器绝对是可以优先考虑的方案。与真空泵不同,真空发生器是一种纯粹的机械结构件,不需通电即可产生真空,成本低,结构紧凑,使用方便。

网友:
    真空发生器是利用文丘里的原理,通过在管道内通正压气体而产生负压的原理制成的。与其他类型的负压源相比,结构简单的多,管路连接也十分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