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现在4位单片机依然没有被淘汰?

楼主(2021-07-22):
为啥现在4位单片机依然没有被淘汰?

网友:
为是特定应用,干嘛就是干嘛的,所以,成本极低就够了,性能差不要紧够用就行,编程难怎么了,软件开发再难也是一次性成本,但是硬成本是每个机器都有的。

网友:
为什么要被淘汰,什么叫除了成本低就没有别的优点了?你没有搞懂的是,成本低就是优点。
嵌入式设备,是在具体的场景里,榨干嵌入式设备的全部性能,而不是找一个性能过剩的。
成本都是一分钱一分钱抠出来的,员工的工资就是这么发出来的,真正开始做产品就能理解了

网友:
除了价格便宜以外,4位单片机还有几个特点:1.外设少,功耗能做到更低。2.执行的频率低,抗干扰性更强。3.结构简单,稳定性好。如果要说缺点的话,可能就是基本都是要用汇编来写程序了。这种芯片内部的RAM和ROM一般都非常有限,ROM很多都在1K以下, 只能用汇编内存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