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和BUCK降压的区别以及应用场景?

楼主(2021-07-22):
三极管和BUCK降压的区别以及应用场景?

网友:
通过三极管去降压,可能是指线性工作的降压稳压器。这种电路,功率管处于线性工作状态。而Buck电路,是一种开关工作的稳压电路。

网友:
三极管还有一个就是应用与小电流场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