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确保数/模分开布局,且数/模信号走线相互不交叉的情况下,整个 PCB 板地不做分割...

楼主(2021-07-22):
在确保数/模分开布局,且数/模信号走线相互不交叉的情况下,整个 PCB板地不做分割,数/模地都连到这个地平面上。道理何在?

网友:
数模地还是要分开一下的吧

网友:
数模信号走线不能交叉的要求是因为速度稍快的数字信号其返回电流路径(return current path)会尽量沿着走线的下方附近的地流回数字信号的源头,若数模信号走线交叉,则返回 电流所产生的噪声便会出现在模拟电路区域内。

网友:
按照你这样的布局布线,那我不敢想象你的板子有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