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覆铜后pcb里面的线就点不动了是为什么??

楼主(2021-07-22):
AD覆铜后pcb里面的线就点不动了是为什么??

网友:
把覆铜隐藏了看看

网友:
AD铺铜后可能会造成卡顿的现象,可以 耐心等会儿,或者是重启下软件

网友:
把项目重新打开一下看看

网友:
    没遇到过唉,要不你试试重启大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