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导出的PCB文件可以直接光绘吗?

楼主(2021-07-22):
pads导出的PCB文件可以直接光绘吗? 我这边的光绘机为什么不能导入其文件,并切不能光绘

网友:
PADS的PCB文件只是描述PCB板几何构造的文件,只能由兼容PADS格式的PCB软件打开。

光绘机自然是读不懂你的PCB图的,它需要的是刀具(或激光)连续走位的加工坐标表,这种坐标表在PCB行业有统一的格式标准,也就是我们说的光绘文件。

因此你需要用PADS导出光绘文件再用机器进行相关加工,一般是使用CAM350进行光绘的后期处理。你也可以简单的在FILE-CAM里面将输出选为光绘机,直接输出光绘文件。

网友:
要出光绘文件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