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 - yum 源不可用

楼主(2021-07-22):
CentOS Linux release 7.5.1804

yum 尝试换了源【163,aliyun】

yum -y update 等操作 一直都502

束手无策 ,现在有点怀疑 DNS 或者 网关问题 因为服务器没在阿里云或网易云买的

目前是aliyun.com的源

网友:
这个能换不,换一个试一下

网友:
检查一下服务器吧,可能是服务器限制的问题。。。告诉客户服务器网管改了下,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这种情况下,感觉3楼说的很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