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路板温升的因素有哪些?

楼主(2021-07-22):
请问电路板温升的因素有哪些?

网友:
短路会造成板子温度升高

网友:
那些很容易发热的器件

网友:
引起电路板温升的直接原因是由于电路功耗器件的存在,电子器件均不同程度地存在功耗,发热强度随功耗的大小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