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ICE中理想二极管在哪里?

楼主(2021-07-22):
Pspice中理想二极管在哪里?怎样找到

网友:
在原理图中,Place Part---Add Library,在默认路径Caputre/Library/Pspice中的diode.olb中,如下图:

网友:
.model ideald d(is=1e-24 n=1e-24 rs=1e-24 cjo=0pf vj=1e-8 bv=10000 ibv=0 mfg=hq type=silicon)

正向导通压降大概0v,反向击穿10000v,无反向恢复,基本上就是个理想二极管了,这个是在ltspice里自己搭的,你把这句话复制到diode的库里就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