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ADS导出一个低版本的ASC格式,但是OPEN选项里没有PAD(.asc)这个选项,这个问...

楼主(2021-07-22):
pads导出一个低版本的ASC格式,但是OPEN选项里没有PAD(.asc)这个选项,这个问题怎么破呢?

网友:
    导入,不是OPEN

网友:
    不用啊。直接pads的格式导入AD应该就可以导入了。

网友:
    好像是在edit还是file菜单选项里面的import wizard,然后进入选择你对应的文件类型就可以了。选择pads的就行。直接一路默认下去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