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新建元件问题

楼主(2021-07-22):
pads9.3新建一个MOS管脚元件时遇到问题:画原理图时,想用典型的G,S,D三个管脚的元件封装,但实际器件有5个管脚,1,2,3为S,4为G,5为D。这时,要怎么关联原理图管脚和PCB管脚?

网友:
如果CAE封装为三个脚的,在制元件时,即在“ part type “ 编辑时,PIN选卡有管脚分配选项,只分配三个脚给 ” GATE a “,剩余的分配为信号管脚即可

网友:
分配为信号管脚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