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联网技术的出现有什么价值?

楼主(2021-07-22):
物联网技术就是通过红外感应器射频识别,全球定位系统和激光扫描器等信息传感设备,根据自己的约定协议,把所有的物体跟互联网进行连接,执行信息交换跟通讯,用来实现智能化识别、定位、追踪、监控以及管理的互联网技术。物联网技术的出现会产生很大的价值,它拥有无可替代的经济价值以及信息交换价值等优势。

经济价值

在我们已经拥有的网络设施上实现融合产物的实际应用,通过保留原有设施不增新件的方式可以大幅减少成本。

信息交换价值

使用跟互联网同样的IP技术,使得信息之间的交互和访问不会造成额外的损耗,也不需要建立新的融合协议或新技术将两者连接。

安全

物联网的技术特点可以反馈即时信息,减少因灾难造成的损失。就拿智能摄像头来说,通过金融级加密算法数据传输的智能摄像头,可以进行实时摄录,影像可以存储云端服务器,也可以存放本地。这种安防摄像头可以进行三百六十度的查看周边情况,假如有异常情况,还能使用APP实时语音发出恐吓来吓阻不法行为。非常的安全,可以有效的监控。

高效率

物联网技术的出现,也让效率变得很高,就拿智能垃圾桶来说,它不但可以方便我们丢垃圾,不用起身就能够丢垃圾,最关键的就是还能起到杀菌的效果,它的智能感应功能,当我们的手经过智能垃圾桶的时候,它就会自动感应,随即打开垃圾桶,效率非常的高。

网友:
物联网的技术特点可以反馈即时信息,减少因灾难造成的损失。就拿智能摄像头来说,通过金融级加密算法数据传输的智能摄像头,可以进行实时摄录,影像可以存储云端服务器,也可以存放本地。这种安防摄像头可以进行三百六十度的查看周边情况,假如有异常情况,还能使用APP实时语音发出恐吓来吓阻不法行为。非常的安全,可以有效的监控。

网友:
在我们已经拥有的网络设施上实现融合产物的实际应用,通过保留原有设施不增新件的方式可以大幅减少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