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17.4打完补丁 是不是还要再破解一次?

楼主(2021-07-22):
打完补丁 是不是还要再破解一次? 谢谢各位大神了!!!

网友A:
是的,要重新破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要重新破解

谢谢了!破解方式是和第一次破解一样 是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了!破解方式是和第一次破解一样 是吧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