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K3229主控IC,LPDDR2 WIFIESP8089

楼主(2021-07-22):
    设计的BOX      1,、开机绿屏,断电后只跑一次系统。2、跑重启50次程序 跑到第3次就会卡死。3、跑重启50次程序 跑到第38次就会卡死。4、卡在LOG开机画面。

网友:
    看看别人怎么说

网友:
    从现象看,最基本的启动电路都不稳定, 检测电源,复位电路, 如外置DDR,是检查的重点, 硬件部分的测试与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