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内层铺铜过孔是否可以设置无盘效果?

楼主(2021-07-22):
如题,能否设置内层铺铜的时候,过孔不计算焊盘间距,就是不显示过孔内层焊盘。类似pads里面下图效果,可以让铺铜灌入2个过孔之间。

网友A:
可以,在setup--unused pads suppression里面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在setup--unused pads suppression里面设置

谢谢,我设置后,内层过孔是不显示焊盘了,但是铺铜更新好像也没有变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设置后,内层过孔是不显示焊盘了,但是铺铜更新好像也没有变化

可以修改规则shape to hole 多少mil达到你想要的间距

网友:
    这个是能按照负片做了   负片是这样计算的,可以吧反焊盘算出来,就是shape到via 孔的间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