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元件进行铺铜操作,其区域没有变化,只是有区域线,这中间是不是出现了什么操作...

楼主(2021-07-22):
将原理图生成pcb库然后导入pcb中,对元件进行铺铜操作,其区域没有变化,只是有区域线,这中间是不是出现了什么操作错误?

网友:
啥意思啊?没明白

网友:
你是不是没有删除导过来的那个铜皮啊

网友:
    覆铜的模式是不是选择了边框型?而不是实心和网格?

网友:
    铺铜时按tabel键在属性框查看铜皮属性是否设置正确,另外铺铜后需要手动给铜皮添加网络,添加网络后需要重新铺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