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开关电源TNY278芯片过热原因有哪些

楼主(2021-07-22):
是ATX的副电源,待机芯片表面约40度,SB5V正常,启动主电源,在25秒内表面温度升至约70度,全部输出消失,温度下降后能自动重启。输入电压395V(主动式PFC)

网友:
一般不会过热的,往往是什么地方有故障导致的

1 吸收二级管变质2 输出二级管不良3 负载过大4 输入电压是否正常等
断电后摸摸看该副电源的那个二级管发热。如果是吸收的,直接换掉,如果是输出的,得查是负载大了还是管子本身不好。

网友:
有以下两种原因:

1. 电源占空比有点大,电源工作时候关断来不及导致炸机。

2. 功率越大的时候表现的越明显,所以容易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