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芯片和我们一般用的芯片 单片机 arm 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1-07-22):
FPGA 芯片和我们一般用的芯片 单片机 ARM 有什么区别

网友:
简单说:fpga 是可编程逻辑阵列,功能更强大,里面有各种IP核(包括嵌入式核)

网友:
首先,要明白集成电路设计,尤其是数字电路,硬件描述语言(Verilog或VHDL)就是描述集成电路的数字部分,而FPGA芯片内部有很多类似于单元库的基本器件,通过编译硬件描述语言下载其中,就可以物理实现硬件描述语言所描述的功能了。

FPGA芯片: 如果可能的话,任何芯片的功能都能下载到其中,因为它可以拿来作为芯片验证。(当然每种型号的FPGA的容量、性能不同,但是一些普通应用都是可以放进去的)
而FPGA是属于集成电路设计流程中,验证ASIC的工具(目前也很多直接拿来做应用)。

一般的芯片,单片机、CPU等等,都是已经设计好的芯片,它们通常有自己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