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matlab中怎么求余数?

楼主(2021-07-22):
在matlab中怎么求余数?

网友A:
看到余数,让我想起了用C求余数,不知道是不是同样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到余数,让我想起了用C求余数,不知道是不是同样的方法

哈哈哈,我也是,但是用C求余数,都忘了咋操作了

网友:
圆整和求余函数(Rounding and remainder)
ceil 朝正无穷大方向取整
fix 朝零方向取整
floor 朝负无穷大方向取整
mod 模数求余
rem 求余数
round 四舍五入取整
sign 符号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