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PCB设计不规则敷铜有没有更简洁的技巧?

楼主(2021-07-22):
pads PCB设计不规则敷铜有没有更简洁的技巧?先点小面积敷铜,然后设置栅格  GD-可视栅格=0.1  G-移动栅格=0.02
尽管这样,偶尔还是会出现如图所示那样没法敷铜。如弹出 self-intersecting polygon。自相交多边形。

网友:
自相交多边形的问题,只好把它分成几块分别来覆铜了

网友:
GD-可视栅格=0.1  G-移动栅格=0.1,选项捕获至栅格打√,绘图的默认宽度调到0.1,覆铜按格点敷铜,就不会出现自相交多边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