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贴片红胶过完回流焊后的PCBA在常温下能储存的时间是多久?

楼主(2021-07-22):
SMT贴片红胶过完回流焊后的PCBA在常温下能储存的时间是多久?

网友:
一般72H 内要完成波峰焊焊接,避免PCB受潮及焊盘氧化。

SMT红胶作用是:

红胶生产工艺是SMT工艺生产的一种,一般跟插件配合生产,利用红胶受热会固化的特性来粘住贴片电子物料,然后再过回流焊固化,再插件,再过波峰焊,一起上锡,来完成电路板的加工。

网友:
据我了解,这个没有要求,因为你过完的红胶PCBA要再过波峰焊焊接的,红胶只是一个粘贴作用,而且已经固化了,所以没有这方面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