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图三极管单管放大电路中的二极管VD1 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21-07-22):
三极管单管放大电路中的二极管VD1 的作用。

网友:
二极管VD1 应该是起温度补偿的作用。嗯,没错。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PN 结的导通压降随温度升高而略有下降,如果没有VD1 温度补偿二极管,放大电路会出现温漂现象,电路输出电压会出现漂移。如果没有VD1,温度升高的时候三极管的Vbe 电压降低,但Vb 不变,基极电流Ib增大;反之则温度降低,Ib 减小。加入VD1 后可抵消三极管Vbe 的变化,稳定Ib 电流。楼主认为呢?不知道我分析的对不对。

网友:
温度变化 二极管怎么变

网友:
    这一看就是温度补偿,平衡VT1发射极随温度变化对静态偏置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