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中的R1、R2 和C1 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21-07-22):
    电路中的R1、R2 和C1 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R1、R2 应该是用于调整输出电压。

网友A:
    C1是与R1形成微分电路,提升响应速度,R1与R2是反馈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C1是与R1形成微分电路,提升响应速度,R1与R2是反馈电阻。

C1 是相位补偿电容,有加速稳定输出电压的作用。

网友:
    C1是前馈电容,可以找些TI的spec,有比较详细的说明

网友:
    问题已结束

网友:
    像这种电路, 就佩服可以从理论上计算出C1值的牛人.

网友:
    4楼说得有道理,但是选多大值不会算。

网友:
    调节输出电压的。Vout=Vref*(1+R1/R2),如果我没记错,这个ICRef应该是0.6。实际应用中C1可以不要

网友:
    R1.R2是分压电阻,反馈给调整电路稳压用的,C1是前馈补偿,补偿反馈网络的相位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