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igure图形保存问题

楼主(2021-07-22):
如何只保存坐标轴里的图形,其余部分不要。

网友A:
    打开该figure,选择工具中的基本拟合,通过样条差值对曲线进行拟合,给出横坐标的取值,可以得到曲线的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开该figure,选择工具中的基本拟合,通过样条差值对曲线进行拟合,给出横坐标的取值,可以得到曲线的值。

谢谢你,我去试试

网友:
    点击“编辑”  里面有个Copy figure(复制figure) 点击再粘贴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