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设计电路板的命名方式是什么?

楼主(2021-07-22):
PCB分为很多种类,不同的种类有不同的命名方式,这里介绍下常见PCB的命名方式。

1、通孔焊盘
命名格式:THC(R,O)90x60d40x20。
说明:THC表示通孔圆孔,THR代表长方形焊盘(正方形就长宽一样),THO为椭圆形焊盘。
90x60代表长90mil,宽60mil,如果是圆形就写一个数字就好。
d40x20代表孔内径为长40mil,宽20mil的孔,原创今日头条:卧龙会IT技术。
还有一种就是THC(O)N,后面加个N(即NTH)代表的是非金属化孔焊盘。

2、表贴焊盘
命名格式:SMDC(R,O)90x60
说明:这个跟上面通孔焊盘的命令有异曲同工之处,C代表圆形,比如MARK点就是圆形的,R代表长方形的,这是最多的,O代表是椭圆形的。
后面的90x60就是长宽。
这些表贴元件一般都是指在正面的焊盘,一般建封装是以正面为常用元件面的。如果有特殊的在做封装时要放在反面,那就后面加个_b,比如SMDC90X60_b,代表是放在反面的焊盘。

3、过孔
命名格式:VIA40d20
说明:这个大家应该也能猜出来是什么意思,这就是外径为40mil,内径为20mil的过孔。过孔没有焊盘那么复杂,只要一个格式就可以,主要的设置外径与内径就可以。
还有一个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我们用毫米为单位,那有可能会有小数点出现,小数点的话,我们可以用r来代替。比如THC2r5x1d1r2x0r6,这个代表的是外径长为2.5mm,宽为1mm,内径为长1.2mm,宽为0.6mm的椭圆焊盘椭圆通孔的焊盘。
通过这样的标准化,一个公司每个人都用这样的格式来设计焊盘,就能形成一个标准化的焊盘库,建立好后,人人都可以调用。如果不做标准化设计,每个人都随便取名,自己都不知道这个名字的焊盘代表的是什么样尺寸,还需要去打开看一下才知道。更不用说其他人来调用这你个焊盘时,肯定不知道你写的焊盘名字代表的是什么意思。

网友:
    是的,一个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我们用毫米为单位,那有可能会有小数点出现,小数点的话,我们可以用r来代替。

网友:
    这些表贴元件一般都是指在正面的焊盘,一般建封装是以正面为常用元件面的。如果有特殊的在做封装时要放在反面,那就后面加个_b,比如SMDC90X60_b,代表是放在反面的焊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