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见的射频检波器

楼主(2021-07-22):
射频检波器广泛应用于整个射频和微波行业的大量电路应用。射频检波器用于将特定的射频信号特征转换为模拟信号,然后可用于触发电路功能或将内部增益控制电路调整到适当值。射频检波器存在于发射电路和接收电路中,这些元件通常直接集成到信号链中。简单了解一下射频检波器
射频检波器可用于广泛的信号检波应用,包括峰值检波、平均检波和视频检波。其中一个示例应用是使用射频检波器来测量无线电接收机中接收到的信号强度,并调整增益控制电路以适当地保持最佳的信号强度。许多电信条例和频谱规定需要精确的输出功率级别,射频检波器也可以用于发射机的输出路径,以确保输出不超过规定的限幅。
为满足特定电路要求而设计的几种射频检波器。许多射频检波器由简单的二极管制成,其他的则由更先进的二极管构造技术制成,如肖特基二极管或隧道二极管。使用多个二极管的更复杂的检波器电路可以用于电压倍增和增加检波器的可检波输出电压范围。各种二极管技术可以提高最小可检波信号,如零偏置二极管和低势垒二极管。此外,为了隔离被检波的信号,可以将检波器电路与方向耦合器集成以捕获正向或反向信号强度。

网友:
零偏压肖特基(Schottky)二极管检波器(PE8016)
偏压肖特基(Schottky)二极管检波器(PE8001)
对数检波器(PE8040)

网友:
    峰值检波器——也称包络检波器,其将捕获的电压信号极端值作为其本身的输入。其中,正峰值检波器捕获输入信号的最大正值点,而负峰值检波器捕获输入信号的最大负值点。峰值检波器电路的输出端对输入电压进行跟踪,直至其达到极值点,并且在输入电压开始下降时,保持该极值点。在理想情况下,峰值检波器的功率与输入信号速度无关,且同时受输入信号带宽的限制。峰值检波器通过放大器、二极管及电容器实现对输入射频信号峰值的捕获和保持。具体而言,放大器使得输入信号对电容器充电,而二极管用于防止该电容器放电。这一功能可用于需要获取峰值(即最大射频信号值)的情形,但无法用于需要测定平均值或其他任何非峰值的情形

网友:
    RMS检波器——热检波器(功率检波器)及平方律检波器。

    辐射热测量器(如热控管或热电偶)等热检波器先利用电阻部件将射频信号的电能转换成热能,然后测量其相对于环境温度的温度变化。这一测量方式的优点在于,测量带宽极宽,且功率测量值和实际值之间非常匹配。此方面的测量器例如包括:热电偶——由一对不同金属(锑/铋)制成的金属线构成,此两金属线一端(感测端)互连,而另一端(参比端)端接;镇流电阻器——由一条电阻温度系数为正的短铂丝或短钨丝构成;晶体检波器——利用二极管平方律,将输入微波功率转换为检波器输出电压;以及肖特基势垒二极管或砷化镓(GaAs)势垒二极管——具有高灵敏度和高噪声等效功率,而且可检测微波信号功率最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