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分PCB的正面与反面的方法

楼主(2021-07-22):
PCB分为单面板和多面板,如何去区分PCB的正面与反面?以及PCB的正面与反面的区别有哪些?带大家一起简单了解下。

对于单面板来说,这里有个小区别我们需要注意一下,如果一个PCB文件只有线路没有其他的字符,首面我们要确认的是,这线路是画在PCB的顶层还是在底层,如果是在顶层,那么按理来说这一面是正面;如果它是底层,就是反面了。不过这个说法是按理来推论得出的。当然,也存在个别特殊情况,有一些是反的,所以最好问一下客户,如果是双面板就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如果PCB文件上有字符那就更好区分了,字符是要正的,那么那层就是正面,如果是反的,那就是反面了,这个区分还是比较容易的。简单来说,电路板正反面的区别是,电路板上有很多小点的是反面,也就是后面有锡的那面,另一面就是正面。

PCB的正反面区分现在已经了解了,那如何去区分单面板与双面板呢?双面印制电路板有上下两层导体图形,上下导通孔是靠贯穿孔连通。印制电路板加工中将贯穿孔的孔壁镀上铜层使上下层导通,双面印制线路板通常是采用双面覆铜箔层压板,用网版印刷法或光致成像法在铜表面制作抗蚀线路图形,经化学蚀刻去除多余的铜箔而形成导体图形,让不同线路分成不同网络连接来满足产品的需要。

网友:
    对于单面板来说,这里有个小区别我们需要注意一下,如果一个PCB文件只有线路没有其他的字符,首面我们要确认的是,这线路是画在PCB的顶层还是在底层,如果是在顶层,那么按理来说这一面是正面;如果它是底层,就是反面了。

网友:
    如果PCB文件上有字符那就更好区分了,字符是要正的,那么那层就是正面,如果是反的,那就是反面了,这个区分还是比较容易的。简单来说,电路板正反面的区别是,电路板上有很多小点的是反面,也就是后面有锡的那面,另一面就是正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