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时利源表安全操作指南——Agitek

楼主(2021-07-22):
源测量单元 (SMU) 是一种既可作为电压源/电流源提供精确的电压/电流,又可同步测量电流值或电压值的测量仪表,可以测量电阻、二极管、三极管、半导体等材料,广泛用于研发型企业、研究所和高校等,其中吉时利源表备受客户青睐,那么在操作吉时利源表过程中有哪些注意事项呢,今天安泰测试给大家分享一下吉时利源表仪器的安全操作指南:
1、摆放安全
(1)仪器不要过度堆叠:尤其是重量比较大的。否则会造成仪器外部变形、跌落损坏等意外情况。必要时使用专用仪器架。特别的,泰克系列中高端示波器采集板位于仪器底部,如遇到碰撞、挤压时特别容易变形损坏,需要特别注意。
(2)摆放位置不能影响仪器散热,确保仪器工作时散热良好是仪器长期正常工作的基本要求。一般注意以下两点:
a、仪器周围与其他物体,例如其他仪器 / 墙面等,保证 10cm 以上的距离。特别是有安装风扇的面,确保空气流通。
b、要注意仪器的散热通道不要形成串流(出风口对进风口),否则下游机器会因过热而不能正常工作甚至导致故障。
2、供电安全
(1) 确认仪器是否可以使用 220V 交流电源
有些仪器,特别是进口仪器,电源输入插座会有 100V~120V 和 220V~240V 等多个档位。使用仪器前要先确认是否在 220V 档位上。如果档位拨错成 110V,轻则烧保险,重则烧毁仪器电源甚至其他功能模块。
(2) 所有仪器和待测物必须可靠接地
a、大部分仪器有专用接地端子,地线必须接在接地端子上。
b、部分仪器没有专用接地端子,接地线必须接在机壳上,用螺丝紧固。不能绕在风扇网罩等不可靠的地方。
如果仪器未接地或地线接触不良,会造成设备端口带电。可能在端口与其它设备相连的瞬间放电损坏内部电路,这对于电子仪器和待测目标是致命的。甚或对人体放电,造成人身安全事故。
仪器接地 , 目前是通过三芯电源插头 \ 插座的接地端与地相连。但实际使用的电源插座质量不合格或接触不良 , 没法保证接地 , 所以要求所有仪器设备都必须另接地线,与地网相连(二次接地,加强接地)。
特别提醒:仪器在不同使用地点间搬移时,要特别注意,接好地线后才能使用。大功率仪器 AC 输入请使用空气开关。
3、运输安全
(1) 近距离转移
a、注意轻拿轻放,避免震动、磕碰;
b、调整朝向或移位时,应抬起仪器,不要直接推拉,避免因摩擦导致不规则弹跳而引起内部机械型损坏;
c、搬运仪器时要使用仪器专用车,避免震动。
(2) 长途运输
a、最好使用原厂运输包装箱及内部填充材料;
b、多台仪器堆叠运输时,要码放严实、紧密、平稳;
c、使用其包装箱运输时,要注意仪器的上下、左右及前后均留出十公分以上的空间,并用泡沫板或硬性海绵等包装料填充,保证仪器稳固,整箱密实无松动感;
d、必要时定制内衬硬海绵的木制专用运输箱。
4、储存的安全
(1) 短期存储
a、可以在实验室保存,但是必须注意有明确的标识,且放置在不易受到其他影响、也不会影响其它工作的位置,避免不必要的移动。
b、存放环境要干燥、通风,满足基本的仓储要求。
(2) 长期封存
a、长期封存的仪器应存放到专用的储存空间(仪器仓库),仓库各项设施符合国家有关仓储安全与环境的要求。
b、长期封存的仪器要定期加电开机检查,有些仪器还需进行其他相关的保养。
5、操作安全
(1) 首先了解仪器
在使用仪器之前,应仔细阅读使用手册或由相关人员指导、培训,以了解其主要功能、操作规范及使用注意事项。这是安全操作的前提。
(2) 做好静电防护工作
静电的危害:人体在未做有效的防静电措施的情况下,身体和衣服上经常带 1000V 到 5000V 的静电。只要构成通路,积累的静电就会释放。由于在极短的时间内释放出大量的能量,常常导致电路元件损坏。
电子仪器(尤其是仪器中的大规模集成电路)对静电非常敏感,许多高速超规模集成电路碰到仅几十伏的或更低的静电就会被损坏。
安装在印刷电路板上的器件因静电引起损坏的危险性更大,因为每一根印刷线或导线都是连接几个元件通路,对这根线放电立会影响几个以上的器件。
基于以上原因,电子测试仪器必须采取严格的静电防护措施(特别是对于仪器的输入输出端口)。
静电防护措施二 : 不要触碰仪器端口
6、工作环境的选择
确保吉时利源表工作于合适的环境,避免加速老化或其他异常;一般的,所有仪器设备应工作于适宜的环境下:
温度:5-40℃,大气压力:70.0-106.0kPa(700-1060mbar),相对湿度:20%-80%,并要避免灰尘环境和阳光直射,且远离震源、水源和腐蚀性气体。
对于有些用于如航空 / 矿山等特殊环境的特殊仪器,另有如防水 / 耐高温等等特殊要求。
7、严禁输入超过仪器允许范围的信号
操作时要注意 :
在充分了解仪器的功能指标 / 操作规范的前提下:
1)估算输入信号功率 / 电平;
2)先接输入线缆,开机稳定后再加信号,免冲击和自激;
3)如果是已知信号,加输入信号从小信号开始,逐步增加;
4)对未知信号需要进行估值,必要时在输入端口加衰减器、衰减探头、线缆等。
8、避免热插拔
电子测量一般不支持热插拔,在插拔配件之前要先将仪器关闭断电后再进行。另外,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仪器开机顺序:先插上 AC 电源线 -> 再打开仪器开关;关机顺序:先关闭仪器开关 -> 再拔下 AC 电源线。
9、裸露的接线端子
某些仪器有裸露的接线端子,请妥善进行包覆保护,以防止触电或接触短路。

网友:
源测量单元 (SMU) 是一种既可作为电压源/电流源提供精确的电压/电流,又可同步测量电流值或电压值的测量仪表,可以测量电阻、二极管、三极管、半导体等材料,广泛用于研发型企业、研究所和高校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