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发生器分类及选型注意事项概述

楼主(2021-07-22):
信号发生器 (signal generator)又称信号源或振荡器,是用来产生各种电子信号的仪器,是电子工程师常用的仪器之一,今天安泰测试给大家分享一下信号发生器分类及选型注意事项:
1、信号发生器按波形分类
正弦信号发生器
函数信号发生器
扫频信号发生器
脉冲及数字信号发生器
调制信号发生器
噪声及伪随机信号发生器
任意波形发生器
2、信号发生器按基波频率分类
超低频信号源 0.0001~1000Hz
低频信号源 1Hz~200KHz
视频信号源 10Hz~10MHz
高频信号源 200KHz~30MHz
甚高频信号源 30~300MHz
超高信号源 300MHz以上
3、信号发生器选型主要指标及注意事项:
1.带宽:信号源的带宽是信号源所能输出的最大正弦波的频率。例如250MHz的信号源是指他的正弦波输出频率最大能到250MHz。
2.通道数:在使用信号源时需要信号源能同时输出信号的路数。现在信号源的通道分为模拟波形输出通道和数字波形输出通道。不同信号源厂家的配制相差很大。
3.采样率:信号源在输出波形时从内存中取点输出的速度为信号源的采样率。采样率越高对于波形的还原程度也越高。
4.垂直分辨率:在混合信号发生器中,垂直分辨率与仪器DAC的二进制字长度(单位为位)有关,位越多,分辨率越高。DAC的垂直分辨率决定着复现的波形的幅度精度和失真。分辨率不足的DAC会导致量化误差,导致波形生成不理想。尽管越高越好,但在AWG中,频率较高的仪器的分辨率(8位或10位)通常要低于12位或14位的通用仪器。
5.输出信号幅度:信号源的输出幅度需要根据实验人员所使用的幅度范围进行选择。例如:音响研发工程师需要的信号多为10~100V的大驱动信号,而医疗器械研发工程师所关注的生物电波则集中在uV~mV范文内。
6.任意波可编辑长度:现在的信号源一般都叫做--函数/任意波信号源,所谓任意波就是指可以根据使用者要求自己任意编辑的波形。波形长度即用来描绘你所创建的波形所用的点的数量。描述的点越多,还原的波形越真实形态。例如:现在的示波器可以将采集的现场数据波形保存,然后在实验室里面用信号源复现。若示波器的存储深度为1Mpts,那么信号源的任意波长度只有不小于1Mpts时才能将信号完美复现。
7.相位噪声:相位噪声是指单位Hz的噪声密度与信号总功率之比,表现为载波相位的随机漂移,是评价频率源(振荡器)频谱纯度的重要指标。
选型注意事项:
信号源一般是只主要作为一个激励信号源,他的功率驱动能力极小(mW级)。所以如果需要用信号源来驱动后级负载(例如:喇叭,马达),则需要加装功率放大器或者选择功率信号源。

网友:
信号源的带宽是信号源所能输出的最大正弦波的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