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射频2年了,怎么转型与发展,请大佬指点

楼主(2021-07-22):
射频2年了,有点迷茫,不知道以后怎么发展,还有想转型,看看大佬有什么建议吗

网友:
    传统微波工程师使用的是分立器件为基础搭建射频系统,也即做板级设计(相对于IC而言)。未来射频系统(例如30 GHz以下)的趋势是在普通的商用射频系统中,一块PCB板子上的射频器件有天线,T/R switch,PA以及SoC(包括LNA,mixer,PA driver等射频模块以及PLL,Baseband等数字/模拟模块)。天线,T/R switch和PA很难集成到一块芯片上,所以会和SoC分开

网友:
    统板级射频工程师:如前所述,前景不会很差。传统射频工程师由于做板级系统,会对系统级设计比较熟悉,将来有希望转射频系统工程师(就是给每个模块定指标)(2)PA(功率放大器)工程师:PA比较特殊,目前业界想做CMOS PA但是遇到了很多困难。如果题主想做电路但又不想放弃熟悉传统射频流程的优势,可以考虑做PA,因为PA比较特殊会涉及到很多接近板级设计的内容(比如如何做阻抗匹配使输出功率最大),而且PA-天线共同设计也是很重要的课题。(3)微波设计:在CMOS尚未占领的微波领域,仍然是在用传统微波的方法在做设计,例如汽车雷达。这些领域不像手机里的射频系统那么广为人知,但是也很需要人才。2.从器件/天线转RFIC,如果能把Pozar和Razavi那两本书真的弄通对于一个研究生毕业来说真的是完全足够了。目前做RFIC的有两种视角,一个是像Razavi,Abidi这样把RF电路当作高速模拟电路来处理,对于阻抗匹配,传输线,S-参数等等不去考虑。另一个学派则是从传统微波入手,把RFIC看成集成在片上的分立器件。其实这两种视角缺一不可,只有真正融会贯通了才能是一个合格的射频工程师。所以如果能在毕业前把Pozar的《微波工程》和Razavi的《射频微电子》(最好是第二版)能融会贯通你就比全国80%以上的做RF的硕士生要强了。除了看书以外,还可以实际去设计一些电路,走一遍流程(用Cadence Composer做电路设计/SpectreRF做电路仿真/Virtuoso做layout/Calibre PEX做寄生参数提取并做后仿)。真的做几个电路后,你和业内人士的差距或许就仅仅是流片/测试的经验了

网友:
    传统上天线的技术分析,基本上是从“场”的概念(比如辐射场,增益,方向图等等)来进行的;而RF电路(包括RF IC) 技术基础大体上是从“路” 的概念来的。从微观上说,两者的分析手段和理论基础不完全一样。但是核心理论基础还是互通的。从专业程度上来说天线场理论更专业一些--转到电路领域难度比较小;2. 纯粹从职业发展来说,天线的方向确要窄一些,主要是太专了。其实国内的民用天线领域大体上是使用成熟的天线产品没有特别深入的技术积累可言;真正做天线的大拿还是在军用和研究所;从这个角度来看,天线的方向的确窄了些。除非你是高手。可换句话说任何行业高手都是稀缺资源对吧。扯远了。RF IC是个不错的方向,宏观上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还是我们天朝的短板,政府会大力发展,市场也有这个需求。这里再深入下去除了必备的高频电路分析,EMI分析,还需要涉及到一些集成电路的知识RF板级电路的工作,因为RF IC越来越集成和向数字化和软件化,而更向系统方面发展--大多说状况下所谓的RF 板级电路是布板和测试的工作,这个领域经验积累重要性大于理论知识,对于通讯系统的了解更重要,要高于纯粹RF电路知识本身。3. 关于知识积累,我的观点:单纯看书,听课都成不了高手--就算你把理论公式吃透,可以自由推导,遇到实际问题你还是不知怎么处理的话那是纸上谈兵--所以找到一个合适的岗位可以符合你的发展预期(多提供相应的实践机会,多多益善)是最好的选择。

网友:
    射頻我覺得挺好的呀!

网友:
    噗噗噗噗upupupU盘噗噗U盘噗噗噗噗噗噗upupU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