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设置参数相同的线性充电芯片可以直接并联给同一个锂电池充电吗?

楼主(2021-07-22):
求助:有没有人用两个线性的充电方案给同一电池充电的方案,想扩流下。

网友:
每块锂电都自带保护电路,直接并联就可以,充放电管理由保护电路处理。

楼主:
不并联锂电池,现在DCDC充电方案价格比较高,我想用两个线性充电直接并联给同一个锂电池充电,两个就可以扩大充电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