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PowerPCB 里如何打方孔?

楼主(2021-07-23):
在PowerPCB 里如何打方孔?

网友:
PowerPCB只可以定义圆孔或长椭圆孔。

网友:
如果孔边不需要焊盘,可用board outline and cut out 命令画出即可

网友A:
若是想要带焊盘的方孔,可以用2D LINE在钻孔层画一个你所需要的方孔,在两个布件层放置想要的贴片焊盘即可。

网友:
在旁边附上说明文字,就更加清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若是想要带焊盘的方孔,可以用2D LINE在钻孔层画一个你所需要的方孔,在两个布件层放置想要的贴片焊盘即可 ...

我也是这样设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