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中多张原理图单独导出PCB

楼主(2021-07-23):
pads中多张原理图单独导出PCB

网友:
PADS 中多页原理图 在同一个SCH 里面。都是一个原理图。  你要分开的话。就自己复制,新建一个原理图即可。

或者复制多个SCH ,把不要的页删除。 总之就是不能一个SCH 里面导出多个不同PCB的网表

网友:
原理图好像可以转为.dxf和.dwg的格式 这个操作如下:文件->输出->选择格式 pcb转到pads好像目前不能兼容

网友:
看看别人怎么说

网友:
    加哟普,奋斗